北桥上的电容短路,拆掉不短路,也不是BGA没做好,为什么????

楼主(2010-11-05):
手上有一块CQ35的板子,版号是LA-4731P

北桥不良重做后确认是北桥损坏,更换一个新北桥,装上以后发现短路,刚开始怀疑是没有做好,又重做了两遍都发现装上北桥短路,而且在短路的时候旁边的电容也没有短路的现象,背面也没有电容短路的现象,谁有这块板子麻烦看一下是不是也短路?

已经好了,原来这里是无功能区,也就是说没有用到AC82PM45的某些功能,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处于功耗的问题,故将此点接地!

网友:
确定是显示0吗
还是发出声音而也啊

网友:
感觉是不是上次有大的电压把负载和中间的保护全击穿了
,感觉你应该查一下给这路滤波的电容

网友:
965的北桥这三个电容阻值为0是正常的,只要测到给北桥供电的电感没有短路就行了,别浪费时间做北桥,你就是换100个北桥也是这样的,楼主做这行应该还没多长时间吧

网友:
搂主都说了,拆掉后量这几个电容不短路。我觉得是这几个电压相关的功能用不着,为功耗考虑板子在设计的时候直接接地了。

网友:
如没记错。 这个地方时对地的。

网友:
感谢楼上所有的回答,明天把显卡装上试试!

网友:
  恩    、期待结果  。  别忘了分享啊

网友:
正常的,这是945的桥,应该就这样

网友:
965   gm45也是一样的

网友:
哦?楼主修好了没?这些电容0欧姆确实是正常的吗

网友:
965北桥 3个电容短路正常的

网友:
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1.05V/1.5V电感对地阻抗是多少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965的桥有是有几个电容对地(在板时)这是正常的,不要大惊小怪

网友:
正常的,我测试过好多好机器

网友:
965做上板上本来就有几个电容阻值是0

网友:
你测一下周围的小电感有无短路,没有的话就是正常的!

网友:
笔记本桥上有些电容导通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上个月换过一次主板,还不是太贵的,我看楼主要步我的后尘了

网友:
哈哈,我修好了!那个是无功能区!

网友:
楼主显卡上了没有呀,试试好不好用呀

网友:
感谢大家分享,又学到一个经验,965以上,有一 二显示0,是正常.不是桥自身问题.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有学一招啊,谢谢,前辈

网友:
965和945确实这种情况,我已碰到过好多了

网友:
965的北桥上面有4个是0欧的,这是正常的,只要电感不短路就没问题。

网友:
965的升级版北桥吧。有一两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
全部都0欧吗???

网友:
请教什么是“无功能区”?怎么来判断?我是菜鸟。

网友:
我记得965的北桥那两个电容就是短的

网友:
北桥电容的如果都短的话,可能就是北桥本身或者线路本身的故障了。

网友(2020-03-13):
我觉得是这几个电压相关的功能用不着,为功耗考虑板子在设计的时候直接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