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025加粉后还是抱缺粉,高手求救!!!

楼主(2010-11-05):
联想m7025加粉后还是抱缺粉,高手求救!!!
齿轮也跳了,

网友:
谁叫你自己不加原装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试着先把转印上的粉用刷子清干净.充电给清洁一下,还有就是粉盒旁边的复位杆要复位,实在不行就把机子的粉检测线给去掉,就是接在高压板上,单独的那根 .(网上查的)
还要是不行的话,看来只能换IC卡刷的,实际中,全是换IC卡刷

网友:
恩楼上正解~~~~
用那种速IC 卡 刷一下就可以了~
这种机器垃圾~还不如买7205

网友:
有是芯片坏了的可能吗?

网友:
是不是硒鼓坏了啊 这种耗材 加4次 5次就坏了的!买一个国产的吧 不到200!

网友:
还没有加过这样种打印机 粉    借鉴了

网友:
传感器坏了或者该清零了。

网友:
机器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联想7025是这样的,我也加过这机器的粉,只有用IC卡才能清掉,你买原装粉的时候,应该有IC卡啊

网友:
那就是说这款机器加粉一定得用原装粉?然后用原装粉配带的IC卡才能使用?那这种原装粉多少钱?是官方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