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6100 CPU电压低

楼主(2010-11-05):
华擎6100 CPU电压低,只有1。08V
电源管理ICISL6566 VID1和VID4有1。93V
VID0、VID2、VID3无电压
REF:3。3V

网友:
不要只看电压的问题,6100的板子的桥开焊也会出现CPU电压低的表象

网友:
你这个组合1.08是正常的,看来是你CPU发出来的组合不对,现在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不工作,手摸着好久也只有一点点的热量

网友:
先测内存桥供电 打CPU到桥之间对地阻值

网友:
顶2楼的说法,我也觉得是桥有虚焊

网友:
桥电压和内存电压都正常,今天打算换电源管理isl6566,刚订购还没有到,换上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