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问题

楼主(2010-11-05):
迈拓硬盘80GB   SATA接口    故障现象:可以分区   可以格式化   操作过程中没有任何的错误提示     硬盘也没有磁盘的响声   安装系统也正常   只是无法加载系统     希望各位师傅说明下大概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了

网友:
改改跳线位置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记得N久以前一个硬盘修好后无法运行98,换成2000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