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gateway 19寸液晶显示器奇怪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11-05):
一台gateway 19寸液晶显示器奇怪的问题,型号为:FPD1975w

故障如下:把按钮开关条接上,屏就会显示(NO signal )提示字样与有信号正常有显示画面互相切换,,变来变去!!!!!把开关条拨掉一切正常~~~~~~开关条上的开关都全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只要把开关条接上两者就会不断的切换啊(不定时)

到了这里我不知道搞好了,,驱板,程序我估计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拨掉开关条一切正常的。。。
后来不管这么多了,又重装买了按钮回来,,然后又把开关条上的按钮又全新一遍的。。。
结果好了!!!还真搞不懂啊。。。开关按钮我都换过了。。。。现在把全部又换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按键板上有没有小的贴片电容和二极管,都去掉试试,还有看看按键板和驱动板的连接线是不是有磨损,露着导线 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键板上没有贴片电容和二极管!!!!连接线看了,没有磨损啊!!!没有露出导线的地方~~~~~~

网友:
查开关到MCU线路上面的电容跟二极管上拉电压有没正常。感觉 问题还是在按键板上面。

网友:
NO signal  是显示器无信号的意思, 既然你说拔掉按键条正常的话,故障原因应该还是在条上,
你看看上面的电阻,二 三极管, 在电磁炉上,发光二极管 也会引起控制错乱,
把板上 的一个一个代换应该有结果,还有MCU出来的电路上的电容有轻微的漏电
修好了哄一声

网友:
大家都给楼主误导了,这液晶提供了VGA接口和DVI-D接口

估计是这里出问题,就一直在vga 和 dvi 之间转来转去

网友:
没有误导啊。。。。。。。我就是这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拨掉开关条就很正常。。一插上不定时的出现没有信号界面和正常有信号界面两者互相切换啊。。。。

网友:
  这个病还是在驱动板上,可能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个也会拉电压??能用多少电??估计条子有问题吧。。

网友:
按键 一般还是不容易出问题
还是可能是 驱动板上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网吧拿来的 3台 机器 其中两台也是这个问题,我互换了试过 还是一样,应该还是驱动板上面出的问题

网友:
刷个资料再试一下 不行就换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