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T不加电?

楼主(2010-11-05):
接到此机插上电源,显示静态电流0.11A,按开机键没反应,拆出主板测开机按键的电压为2.5V,测静电压
+5VO没出来,用手摸PS51020烫手,打+5VO对地值不短路。于是找了个全新的PS51020芯片换上去,效果一样,在论坛下了份图纸,对照图纸查此芯片的供电正常,查22脚的+5VO输出只有2.5V, 感觉不对,继续往下查发现经过一个5脚IC后转成+3VA 把JP6407断开后,电压正常,但打对地值不短路,就想到一步步断开+3VA的后级,EC确定是好的,同行拿了用同样EC的板子代换了下,所以没取EC,把BIOS取了,一样,把南桥取了,还是一样,其它到电阻的可以不考虑取下,因为电阻不会引起短路,此时初步判断+3VA的负载不良,但不短路,把南桥取了,还一样,郁闷,有点难修了,从图纸上找+3VA到的地方多了,就是图纸上一个电阻,在板子上也要找半天,也不一定能找到,但不弄清此电压到那些地方,这板恐怕修不好,在论坛看有没有修到过此类故障的,但没有,每天都要进来逛一圈,都失望而归。还好在里面找到了一份此机的点位图,最后对照点位图一个一个排查 查到D15时,把D15取下后正常了 这下就把南桥装上去再测D15,等南桥装好再来测D15没问题,但还是把它换了,重新装了个上去。故障还原了,不怕,继续往下追,从D15的输出端是直接进南桥的,但有一个C349贴片电容 ,没想那么多就把那贴片电容取了,再试了,好了,待机电流0.02A正常,且可以加电,测各电感电压,有一个显卡核心供电没有,此电压和另一个电压都有被修过的痕迹,显卡供电的电源芯片很烫手,以为此芯片坏,但手上没料,仔细观查一下,唉……,发现上家把芯片方向装反了。以为烧了,重新装回去后,显卡电压出来,显示屏有显示,终于松了口气,几天下来的功夫总算没白费。

网友:
费了好大劲,这种故障就容易叫人走弯路

网友:
R178两端电压很重要,电阻前是RTC_VCC电阻后是RTC_RST

网友:
待机电流0。11

网友:
不错,楼主很有耐心,值得鼓励

网友:
我的妈妈呀 还是楼主有耐心哦!我顶你!学习您的精神是我门新手最应该有的“基本功夫”吧!~

网友:
ASUS  51020待机芯片烫手,很常见,各种各样的故障五花八门!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了,支持楼主

网友:
我的疑问是,那个不能用烧录法吗???????

网友:
这种黑点位图我就不会用,不会看,不如IBM的绿色的点位图好用
一般来讲3.3被拉低了,都很麻烦的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不会从头开始查的,一般都不会从VCC_RTC等信号开始查的,
再说了,别人修改的板子就不好讲了

网友:
像IC明显发烫的一半IC坏的多还是后端多?、

网友:
是C366   1UF的那个电容吧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要花个几天的功夫,不过修好就行.
修不好,才郁闷.一分钱收不到.

网友:
二修的板子就难修,更怕人为故障

网友:
思路如此清晰,佩服!

网友:
经典,RTCVCC电路短路,,的故障。

网友:
哎  楼主 这样的为什么不用烧鸡法呢

网友:
思路清新 修东西要的就是逻辑思维自己的好差出现问题不知道该查哪啊

网友:
最终的结果是理想的

网友:
短路了可以用电流法,这样快点

网友:
一点一点的鼓捣到rtc电路上去了

网友:
VTTRTC确实很重要。。。

网友:
电池的电压很重要,前两天修了一个二修板,是一东芝的本,客户说上家要他换主板,我拿到手上是不触发,拆机很测了一下CMOS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新的电池上去,正常开机,没有任何问题,呵呵,白白捡了一个便宜

网友:
楼主修电路的技术还是可以的,以后可要向你多多请教哦,(117887533)专业电脑维修论坛,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
  就是电路图  忒难搞了

网友:
太麻烦了,知道后面有短的,就电击。这样去弄,要没图就不用修了?

网友:
厉害人啊      高手

网友:
大师们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值得学习

网友:
我修了一台ACER的,也是这个小电容的错,摘了就好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没有烧录法而是想到查后级的3V导致的呢,还有一点是您是怎么想到查+5VAO转换+3V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