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不是毛病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SL-KT880E-RL主板由于没插好电源线没能启动,以为出了毛病,插好电源线,开盖检查,维修时习惯将硬盘电源线拔掉不让硬盘工作,开机各风扇转动就是显示器无显示,点不亮,插上检测卡,跑到15停止,不知何故,考虑很长时间未能解决,决定卸下主板单独维修,将硬盘数据线拔掉,再开机结果显示器点亮,以为有虚焊故障,又将硬盘数据线插上还是不亮,拔掉又能亮,真是奇怪了,插上数据线和硬盘电源一切正常。机器根本没有毛病,也就是说此板连上硬盘数据线,硬盘不加电源就不能点亮显示器,只跑到15就停止,不知是不是维修经验,我是新手只是做为经验告诉和我一样的维修菜鸟吧

网友:
我只知道硕泰克不上显卡不亮机,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学习了。。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单单是这个牌子有这个问题。很多牌子的板都有这样的问题。你接了数据线不接硬盘或者光驱主板就不亮机。拔下就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