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90TM2主板不过内存,报D4

楼主(2010-11-05):
测量内存供电正常3。3V,2。5V都,时钟也有。就是不过内存。已经刷过BIOS

网友:
内存报警吗 如果是就查下内存槽上SMBDAT SMBCLK两个信号的阻值和电压 跑一下到北桥的线路

网友:
有可能 桥虚     座子虚     cpu针脚氧化   扩孔         内存槽背面  断线

网友:
D4大部分都是桥数据线空焊。

网友:
用手压桥,代码不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