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fx5200显卡黑屏求解。

楼主(2010-11-05):
一块fx5200显卡,黑屏,但是主板不报警,从电脑运行状况看能正常进入系统,按键盘快捷操作判断系统正常,能播放音乐和视频,能正常关机,就是不显示,显示器无信号输入。重新刷过bios无效,请问是什么问题?
显卡
黑屏

网友:
为什么刷BIOS呀,供电跟数据线你有查过正常吗?主板有认到显卡吗?

网友:
你的主板有集成显卡吗?如有就是自动转到集成显卡了所以没报警

网友:
还有显示器灯有变化吗?

网友:
显卡不亮如果电容都没鼓包的话,一般都是主芯片或者显存颗粒造成的

网友:
首先确定
显卡有没有工作
nvflash -c
然后依次检修

网友:
检查GPU的工作时序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修好了
的帖子
插一块pci显卡,开机nvflash -c,显示显卡已经识别出来。用pci显卡进xp甚至能在设备管理器里看见那块fx5200.但接上5200就是黑屏。

网友:
接口电路有故障。你看那个74HC08门电压行场电压有没。还有阻值打打在报上来

网友:
跳过门芯片,再检查 行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