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不过内存?

楼主(2010-11-05):
华硕845主板不过内存,供电正常,负载电压正常、总线时钟和总路线数据阻值相差20欧,已经拆1394,网卡了。I/O已经也换。BIOS 13、14、15、17脚相同,复位时钟供电都正常。求思路!

网友:
相差有点不正常拆开时钟再测看还有没偏差,还偏差那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打下北桥对地阻值看是否一样大小。不可以就换个北桥吧?

网友:
内存边上的排阻  槽子接触不好 太松,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理了,为什么要拆开时钟芯片测?

网友(点评):
总线跟时钟,IO,南桥,以及8266超频有关

网友:
供电正常不过内存,先换个槽子,不行就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换CPU试试 看看是座虚焊还北桥虚焊

网友:
电压全部正常的话,时钟出来的话。。。就看看桥周边的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查过,能正常导通,1。5V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的SMBUS跟时钟的在同一线上,如果时钟有问题也会拉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