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指点下

楼主(2010-11-05):
一个17寸HPC液晶,能点亮,几秒钟后电源灯灭了,重新开能显示,这样反复,我怀疑高压板问题,换了一块HKC的一体板,问题解决。但在试机中我没有接地线,为什么点亮屏之后液晶灯管慢慢熄灭了,整个屏从中间开始变白,到最后全白了,我把整个液晶装好,地线连接好,没有这种现象,我就想问下为什么不接地线会这样,是什么原因呢???请指教。

网友:
一般电压不稳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你描述的现象。但是不接地线出现这种情况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应该是没接地线机器 漏电所致吧

网友:
一个静电能产生这么大影响吗?难道是静电对电路板有影响???

网友:
灯管慢慢灭?灭了怎么会变白?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毛病。是漏电造成的,你看看有没有漏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