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BIOS无时钟求救!

楼主(2010-11-05):
全板供电正常,时钟的3。3和1。6正常。晶振两脚有压差(1。46和1。58)
PCI总线时钟正常,复位为2。2
BIOS无时钟信号,CPU无复位,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但无此时钟IC且PCI和BIOS时钟由另一个时钟IC供应/。

网友:
GA 945应该先查座子,BGA版的座子问题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那种是BGA的,空焊非常少

网友:
学习啦Zoo,以后多来逛逛

网友(点评):
小心被扣分哟。。

网友:
那到不会。我遇到空的多。

网友:
看时钟的发出的时钟频率是否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