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800D笔记本屏整体显示往上移了。怎么办?

楼主(2010-11-05):
方正
笔记本
屏整体显示往上移了。怎么修?
有图, 打开我的电脑,只看到 我的电脑 四个字上面一半的字。
显卡驱动装对了。
笔记本主板也更换过还是一样。
屏也更换过。包括屏线。
用光盘进PE 系统,也是一样。
整体显示往上移动了一点点。
左右是正常的。
看屏下面,也是往上移动了一点点。
笔记本

网友:
看看时钟有没有问题

网友:
差不多整台机器都换了,故障还是依旧,我真很少见。我觉得还是用排除法,把原来机器上的配件拿到没故障的机器上一样样排除,最后再不行多装机种系统试试。

网友:
屏都不是原装屏吧,可能与码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