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怪现象。

楼主(2010-11-05):
今天一接一客户的联想液晶显示器,现象是刚开机的一瞬间屏幕有点红,但马上就恢复正常。如果是在开机一会的情况下再次开关机则不会出现红屏的现象。请问各位同行。这是灯管的原因吗。真怕给客户换了灯管后还有这咱现象。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像你说这样的情况没见过,我比较多见的是一开机的时候屏上有线和亮点,但是一进到桌面就正常了,怪哉呀.......

网友:
一般是灯管老化所致

网友:
灯管老化换吧

网友:
按以前修的应该就是灯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