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上网本 NB200 加电不显示 急急急急!!!

楼主(2010-11-05):
加电不显示. 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47A就停了.量各项电压正常!CPU温度感觉有点低 CPU集成在主板上的;北桥,CPU都用BGA加焊过了,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帮下忙!!!
cpu

网友:
没人给帮帮忙啊?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换个U 看下CUP供电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看电流个人感觉CPU是不是都没过啊,CPU复位有吗

网友:
兄弟不用试了 换CPU吧 和我的问题一样 加焊没有用

网友:
北桥虚汗。。重做就好。。再不行重做CPU。。帮障基本清除。。呵呵。。个人看法修过多台。。。

网友:
像是北桥的问题.不过最好查一下电路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信号,此机手上刚来一台,网卡坏的,看了下,是N450的CPU,此机集成X3150的显卡,南北桥二合一的桥,单桥的,查下信号先!看少什么电压,感觉没过内存,换内存了没有啊,此机要到1A以上才显的,感觉差电压,或信号,好好查查!找个别个机的PDF参照修下,N450的图论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