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CPU是本桥的1.2V供电吗

楼主(2010-11-05):
这个VTT--CPU是本桥的1.2V供电吗?

本人对这些专业术语不太了解。

网友:
VTT_CPU是一个开启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是由什么提供的?能提供电路图最好了,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压由一个MOS管转出来,这个管子一般都在北桥附近,它的输入级D是3.3V由电源提供,控制级G由LM423运算放大器控制,输出级S就是VTT_CPU 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有的是不是D极由1.8V转换来的1.2V呢

网友:
我刚看了个电路图,是精英的,产生方式不一样。。

VTT_CPU,是有rt9218控制上,下管导通产生的,然后经过电阻上拉后,产生VTT_PWRGD,给CPU,也就是你图中的第11步,然后还有一路给电源管理芯片,也就是VRM,VRM收到CPU发出来的VID组合以后,就会产生VCORE,也就是CPU的核心供电。。。。

VTT_CPU也就是前段总线供电。。。简单的就是总线供电,1.2V,在北桥和CPU之间的MOS管上的S极能量到。。。。

网友:
ASUS P5GD2-VM     VTT--CPU是总线供电,在这块板上FB的南桥也需要此供电
915G北桥需要的供电应该叫做V_1P5_CO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有通过1.8V转出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