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的液晶

楼主(2010-11-05):
一台14寸,杂牌的,有时候正常,但是把显示器关了再开,就有可能出现屏幕全部黑掉,(就是纯色的那种)然后上面有很多小点,再关再开就会出现画面但是鼠标动不了,显示也不正常,移位了。重复几次就有可能好了。还有就是把信号线断开再接上也是这样,比如设置十分钟不动鼠标就关系显示器电源,那么再动鼠标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玩全屏的游戏退出来也会这样。感觉好奇怪,拆开看了一下,没有什么电容涨的。
请知道的解说一下,谢谢。
只要画面不是全屏的切换,用多久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主控芯片假焊

网友:
我估计电源带载能力低的可能性最大,你不防先检查下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