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跑0.42就掉下来

楼主(2010-11-05):
3,5 V都正常,CPU不上,跑20就掉下来,那位师傅帮帮忙,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
很多机器不上U加电是会掉电的。还有机器不读内存有些也是掉电。

网友:
看电流CPU还没具备工作条件呢,供电,时钟,PG,复位

网友:
估计你电压还没有上全

网友:
我今天查出时钟芯片那没有电压,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那有错误了

网友:
CPU还没过吧   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有

网友:
应该是电压没出来

网友:
复位有的,

网友:
就是时钟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