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A754 开机CPU风扇一转就停故障

楼主(2010-11-05):
今天收到一主板精英NFORCE-A754 开机CPU风扇一转就停...
主板能触发,上电风扇转一秒就停.判断主板有短路或保护了.拔掉CPU四针供电,同样是一上电电源马上保护.
后拆下CPU供电IC ISL6566,可以上电了,不保护了.以为是ISL6566坏,换了一个上去,又是一上电保护.再换一个还是一样.但是把ISL6566拿下来却不会保护,拆下所有CPU供电场管测量,都正常.想问一下,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IO已换过,另外桥虚焊或是CPU座虚焊会引起这样故障嘛?
当我拆下ISL6566上电的时候,内存,北桥供电都正常.希望大家给点思路,先谢谢啦

网友:
CPU供电电路中的场管会引起,单桥的板桥空焊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个5V到ISL6566查一下装上ISL6566会短路吗?我修过不插12V小电源。也是一触就灭。但折ISL6566就好。换了ISL6566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桥空焊

网友:
装上6566断电,也就是CPU电压起来了就断电,还是查VCORE这个块。LZ下次最好不要拆掉电压芯片通电。有很多板子这样做都会烧坏的一大片东西。

网友(点评):
谢谢指纹密码提醒,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有不良的MOS管。

网友:
你一拆6566 管子的G极都飞起来了
就像 指纹密码 说的,有可能一烧一片
你都不懂6566怎么控制MOS 估计6566也焊不好,
如果你板子多又不想看着它被你弄死就发基地来吧

有的板的小四口只是辅助供电,大20/24口已经把12V供过去了,不插小四口也一样

网友:
查查CPU供电各相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
不妨上U  试试 看看是不是供电的事

网友(点评):
上过U,情况还是一样,风扇一转就停了.再触发,也是风样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和帮助.
主板VCORE一出来,主板就掉电了,而拆掉6566就不会掉电,一般觉得就是主板CPU供电部份有短路,引起ATX电源保护.但是量过ATX的3.3V .5V.12.-5V.-12V阻值都很正常,6566各脚都没有明显的短路.6566的外围也没见什么异常.场管量着也没见坏.
再认真检查检查看看...

网友:
掉电后看还能不能再触发,不能触发是保护,能触发是少某路供电或跳帽跳反,NV单桥桥空焊会引起掉电。

网友(点评):
掉电后能触发,是NV单桥,我再检查一下外围看看还有什么不对的,实在不行,只有做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