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胶垫上涂导热硅脂的方法吗?

楼主(2010-11-06):
刚做了显卡 原来是胶垫的 我想在胶垫上载涂些导热硅脂 效果能好不?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显卡

网友:
没这么做过,胶条本身就是导热的

网友:
没多大效果,换成铜片散热会好很多

网友:
3楼是说 在胶垫上加铜片?还是直接换铜片?直接换的话 哪有那么厚的铜片啊

网友:
没什么 效果 也不会有影响的
薄薄 的胶垫上加个铜垫 铜垫帖显卡 胶垫帖散热片

网友:
别用那个了,改用铜片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
你还是加个铜片吧,淘定上有卖的,批量买也不贵,也就在一两块钱左右

网友:
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网友:
没有用,直接用铜片,有1~2mm厚的

网友:
去掉胶垫,换铜的.胶垫就是害人的..我试过好几个了,有一个我都装机了.结果温度那个高呀,除去胶垫子就好由80度下到50度了

网友:
直接加硅胶和铜片

网友:
好想法 我试一试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吧

网友:
把5毛钱磨平。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