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11-06):
主板能点亮,工作条件都正常,能显示,硬盘、内存这些都OK,就是在装系统的时候会卡住在一个地方就死机了,摸下南桥有点发烫,不知是不是南桥的问题,那要怎么修,求助高手

网友:
是CI945GC的主板

网友:
找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过了,也是卡到一个地方就死机

网友:
是兼容性的问题吗?光驱有问题?换光盘或者从硬盘安装。换个电源用PE盘看能进PE吗?能进就GHOST试试!不行就把数据线、内存、CPU挨个换了试!

网友:
PE进不去,GHOST可以进去,拷完之后重启也是到了一个界面就卡住,数据线、内存、CPU都是好的

网友:
摸到南桥有点烫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硬盘没问题吧?
清下CMOS,重新设置下。是不是有什么选项呢!
不行再刷BIOS!
再不行是不是应该考虑硬盘接口到南桥的线路之间的元件呢.....比如电容...

网友:
内存换个看看,原来单位有台机器就这样,装系统卡住,后来换内存后解决的,不一定一样,你可以看下

网友:
南桥有微烫应该是正常的!很烫就不正常了!
CPU附近的电容没问题吧!
供电时钟都正常吗?
再不行或者直接拆下集成网卡、声卡试试!
再不行是不是要像他们说加焊桥和U座呢?
我是新手,希望不会误导到你!再研究下

网友:
把声卡,网卡都排除,在考虑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方面不正常好像不能开机啊,可是我的都能点亮啊
硬盘在别的机子上装的话都OK的啦
CMOS清了,没用
BIOS也刷过,好像都不是他的问题吧

网友:
清洗CPU座

网友:
装到一半是不是装驱动了死机呢。不接外设,换个键盘。
SATA吗!检查下硬盘到南桥的耦合电容。
你BIOS禁用声卡和网卡试下吧!不行就拆。
我也迷糊!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座洗了会好吗?怎么洗 啊

网友:
最大可能的内存!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刷下bios吧,楼主能确定内存、硬盘、cpu是好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刷过,内存、硬盘、cpu都在别的机子上测试都是好的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COMS里把声卡网卡关掉再装 一下试试

网友:
具体到哪个位置就卡?卡了你不动它,应该一会就会蓝屏的,到时看它显示什么代码再找相关问题。

网友:
你可以把硬盘拿下来在别的主板上装好了在装回来看能不能进去不就行了。我也碰到过就这样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GHOST的是到了XP过滚动条那里卡死的,安装版的也是在走滚动条那里卡的

“你可以把硬盘拿下来在别的主板上装好了在装回来看能不能进去不就行了”
关键我没有一样的945的板了

网友:
你换个CPU试一试,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安装条到百份之几那里卡了,GHOST到那卡了,可以发个图看看吗?硬盘换过吗?光驱换过吗?硬盘线换过吗?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杀内存供电旁边的八脚元件,比如833系列,i不行,关南桥周边,再杀南桥

网友:
还有就是PE系统也进不了

网友:
换个系统吧。。。。我有遇到过。。。

网友:
你是用的串口硬盘吧,用IDE的试试看不能行,如果能应该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90%是内存问题,我也试过这样问题,过滚动条卡死,754板,XP PE都这样,后来用光碟里的RST跑内存,内存报错,换内存换U也报同一错位,是U座虚焊,可惜,加焊失败了。

网友:
每次都再有新的问题出来,楼主还有多少还没说出来

网友:
主板跑代码怎么样,顺利吗?

网友:
在我看来,还是内存或者硬盘的问题,你试过换一个硬盘试了没有,不要说放在别的机子上正常,你试一下换另一块硬盘或者内存试试

网友:
把南桥的供电场管换掉就好了。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硬盘有坏道会引起滚动条那处死机和进不了PE或进PE很慢!先查硬盘坏道

网友:
我原来也月到过这个问题,机器是好的,系统装到快最后就死机了。然后现在你就重启,如果还卡住就再重启,3-4次不行的话就换个镜像如此反复。一般装纯净版的几率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