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屏线插反了 会烧坏屏吗

楼主(2010-11-06):
是s8针的 给驱动板供电的线有点烧
驱动

网友:
估计会烧屏保险或者芯片

网友:
不会的,插反了根本不会少屏,有可能烧解码板

网友:
恩 7 80% 会哦!有可能烧的主板哦!不是屏哦! 上次也经历过哦! 主板上的供电烧了一个 ···

网友:
我插反了 。结果线给烧了。

网友:
有可能会烧屏

网友:
有时候会 那要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
板子也会烧。

网友:
不会烧屏的。现在的笔记本,屏线都在一边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你是驱动板这边插反了会烧屏的。屏那边插反了会少驱动板

网友:
我觉得要看你针脚的定义。我插反过,屁事没有,我同事插反就烧了。。或者运气是最重要的,谁说的好呢,呵呵

网友:
哈哈。没犯过错误,不过以后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我朋友。插反几次过,都meow问题

网友:
人品。。。看人品

网友:
不一定会,运气好就不会烧。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大多数会,要看你接的问题了!

网友:
惨了,我刚刚乱插屏线不亮不知道有没有烧

网友:
有关于运气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 我运气还是不错
没有烧坏 我把原来的驱动板插上能点亮 就是图像淡彩色效果不好 我想找个程序写下mcu 就是我的等级太低 下载不了啊联想22的屏 D222 w

网友:
本人遇到过一次,我也不知道屏本身就是坏了的,还是被我烧了,先就是什么都有!我把好的一套电源板跟驱动板换上去还没有反应!最后换了跟屏线看见屏冒烟。不知道我是烧了的,还是·······

网友:
我是没胆子实验,每次拆机都做好标记,以防出错

网友:
我上月就遇到一次,结果烧屏了,后换了一个芯片才好.

网友:
看什么 样的屏,有的会烧...

网友:
会烧屏的 前真万确的

网友:
会烧芯片

网友(2013-12-31):
我的lm171wx3-tla3的面板,我有一条屏线,好像是反的,结果插上去,屏幕没有显示,然后我放回原来的驱动板上,只有竖线,是不是烧了什么东西?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