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250PAF FSP电源求助

楼主(2010-11-06):
无缘无故坏了。只有绿线有5V。请教怎么去修。有什么思路 ?

网友:
可能是电源次级的问题。

网友:
+5VSB有吗。如果有短接绿线和黑线看看能不有启动

网友:
看看紫线有没有+5VSB,若没有先修不受控部分。绿线有电压表明+5VSB应正常,将绿线对地短接看电源启动不?若不启动查339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输出+5V有没有,如无,先修好辅助电源。

网友:
主电源坏了,辅助电源是好的,,

网友:
那要怎么修了。有偿求教~

网友:
有5V,短接不启动。

网友:
现在是有5V的啊。一般问题出在哪儿啊?

网友A:
短接绿线,风扇没有反应。但是紫线可以量到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线,风扇没有反应。但是紫线可以量到5V的。

这时在测一下494的12脚电压是多少?14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12-3.5v
14-0v

网友:
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呵呵!494根本没工作啊,快查12脚的供电为什么这么低?

网友:
辅助电源一般输出两组电压,一个是5v,就是待机5v,另一个大概是20几v,给494的12脚供电(你测的结果是3.5v,差远了),请看是否正常?注意这两组电压的滤波电容有无实效?

网友:
可能是供电电容坏了!

网友:
还是搞不定。

网友:
这问题太好修了,辅助变压器分二路,一路为SB5V 另一路就是给494供电
既然有494 12脚有3.5V说明从变压器到12脚中有元件损坏了,就那几个,一查就清楚了

网友:
有这么多专家坐诊。我也不放弃了。继续修

网友:
查一下线路上的元件,一个个量也要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
感谢大家了。

网友:
查副电源的494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