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映泰MCP6P M2+ver:6.1可点亮不跳码?

楼主(2010-11-06):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一块映泰MCP6P M2+ver:6.的板子,可点亮,但是每次点亮都出现一个不同的代码(有时相同),不会跳,CPU、桥、内存、PCI-E等的供电都正常,突然量PCI-E的地址线时,发现有些电压有3.3V有些没有,断电后,打阻值发现有些有500多有些没有,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桥虚焊了?听说单桥的很容易虚焊!!!这样可以用预热台烤一下吗?谢谢!!!

网友:
可以点亮应该是正常的如果 测到不同值 上个独显试试看不能认到的就加焊一下桥。

网友:
可以点亮就说明是正常的 打PCIE-桥间的耦合电容 阻值有偏大的说明桥空焊 怕用不久的话 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可以点亮,不跑码。这个量PCI槽子能量到问题。一般是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