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Vision 显示器,型号9165-AC6,图像严重偏右.且偏色.

楼主(2010-11-06):
联想ThinkVision 显示器,型号9165-AC6,开机LOGO显示正常,但是显示图像严重偏右.且有些偏蓝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我觉得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没想到拆机一看,是电源高压/驱动一体板.
不知哪位老师有此机的程序,传一个,谢谢了.

网友:
建议进入总线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回楼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不到程序啊.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无效.

网友:
那怎么处理..没有下文了吗.

网友:
在这个贴 子25楼找到了一个相近的程序,但是刷不上去.
提示blank error.不知是何原因???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3338-2-1.html

网友(点评):
试试这个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54995&highlight=l151

网友:
换个空白的24CXX

网友:
我手上有个不定时花屏的,看来也要刷刷看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网友:
先备份程序,然后刷联想L151的程序试。

网友:
把 他的原装驱动板断开,可以改个通用驱动板,像这种原厂的程序找到难度很大

网友:
楼主下错了版本,试试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l151

网友:
回楼上的,这个是驱动板和电源板一体的,要换就得全换.
成本也太大了,它又是个15的显示器,恐怕客户难以接受.
再说,安装固定也是个问题,可能很难达到原来的质量.

网友:
回8楼的,它的程序好像不是存在24CXX里,像是存在25LV010里.

网友:
回10楼的,刷写软件好像无法备份原机自带的程序.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L151的: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提供的程序,应该就是这个,我刷一个试试!
再次感谢!

网友:
修好了要分享。

网友:
联想的部分显示器设置菜单里有一个分屏显示的选项的哦,你有没有把设置还原试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经刷写了版主提供的程序后恢复正常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