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液晶显示器的通用高压条怎么改呀

楼主(2010-11-06):
是不是和笔记本的差不多呀?   具体是?

网友:
供电  地线   信号   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把那三个工作条件找到就行 都是一样 的

网友:
供电  信号  地线  所有的液晶改高压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电源,开关信号,地线,接对就行了,亮度控制一般不接。

网友:
三個條件 ,一個是供電,一搬都 是12v以上當然 這要看你用什麼板啦還有就是接地,別處一個on,電壓一搬為3-5v,改好啦最好把原來板上的高壓供電斷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哥们    有个修显示器的家伙居然要我接7V的电   我一直很纳闷         我们店不修显示器       主要修主板和笔记本       下次他再问我我也忽悠他     一报还一报

网友:
VCC GND ON/OFF就接这三根线就行

网友:
供电  地线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