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107S7电源芯片型号及代换?

楼主(2010-11-06):
   雷击坏,开机不通电!保险没烧,桥堆没烧,(有300V)。飞利浦107S7电源芯片型号炸掉了一个坑,型号看不清了,好像是“CTR”字样?5脚,没有图片。有知道的大侠请给个提示及代换型号!在线等!先谢谢了!

网友:
给你传个,对照修

网友:
如果是五个脚的,用STRG5643D

网友(点评):
本身就是STR5643D,创维电视电源用得多

网友:
1507 8脚电源芯片

网友:
   用STR 4653D换上去,电源好咯!谢谢各位,不过一通电发现次级还有短路呢!查了下保护电路,量了下电源后的整流管!捣豉了10多分钟,没发现问题,刚好又有别的机子来修,就给客人说修不好了!叫他自己去再买一个二手的!反正也才100元左右,有点不太负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