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7A黑屏,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0-11-06):
联想旭日C467A黑屏,外接显示器能显示但显卡驱动报错。官网下载的驱动装上去也还是报错。
测了一下排线。对地阻值也没什么异常。高压条换过还是一样。里面灯管亮了就是图像不显示。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有没有兄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修理了好多了

网友:
  C466和C467都是有显卡通病的机子。送维修站好多台了,按生产日期好像快过保了

网友:
是否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风枪干一下就OK了

网友:
典型的显卡故障

网友:
先崩后问没有冤假错案,能升级就尽量升级吧,免得返修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那肯定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风枪加焊了就怕没过几天又出这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  加焊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重植比较好,有条件换改良版的芯片最好

网友:
显卡问题啊,,,黑屏,,楼主好像按照,暗屏的思路来修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修了太多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