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屏幕不亮

楼主(2010-11-06):
acer 4520  屏幕不亮 ,独立显卡好的  , 屏幕屏线好的,bios刷了  ,北桥加焊了,会是什么问题呢?amd的cpu

网友:
cpu也是好的

网友:
屏幕 也是好的??

网友:
状况要说清楚。电流上到多少。是灰屏还是黑屏

网友:
是怎么样不亮!  是机器能开机 只是屏幕不亮?   还是直接不开机不显示,楼主你得说清楚啊

网友:
电流是不是上到0.40,AMD的南桥,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测量一下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电流很大 整机要上到2.6左右才会亮

网友:
更好一个CPU试试,我遇到到CPU坏,能出来LOGO,花屏,死机,但是把CPU上到别的主板能用,后来更换CPU搞定

网友:
独显的话加焊显卡呀     怎么焊北桥      有背光吗        接外接试试呀       要确定是屏的事还是主板的事

网友:
这个机应该是三合一的桥啊

网友:
是AMD的板子      是只有一个桥的

网友:
问题可能性比较多 这个不能准确说啊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三合一的桥  比较特殊???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问题,不好回答的

网友:
楼主应该把情况讲清楚,这样别人才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