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校正大法

楼主(2010-11-06):
笔记本电池校正大法

网友(2012-09-21):
有没有有呀

网友:
有呀,一会就打开了

网友:
   笔记本因其便携的独特魅力,让很多电脑爱好者纷纷向它示好,不过也是因为便携的特性,所以很多时候都需要其内置的电池来支持其工作。不过时间一长,加之充电时的不规律,很多人否发现原本可以待机2个半小时以上的本本,现在挺1个多小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这是为什么呢,会是电池真的老化损坏了吗?

关于电池续航能力的理解误区

    针对这样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杨仔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的具体解释,除了正常的老化损坏会导致续航变短外,主板BIOS的误判也会带来这样的困扰。具体说来就是,在多次反复的充放电之后,主板BIOS对大概电池电量的检测出现了偏差,可呢个是明明有电,但却被判断为电量不足加以提示,这其中有使用不当的嫌疑,但也属于正常使用也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大家不必惊慌。

    说到这并没有结束,遇到问题就要解决,像这种使用时间不长续航变短的本本,我们要对它进行一次BIOS的重新认知,准确的说叫“电池校正”,通过几个简单的小操作就可以完成这一过程,其中根据不同品牌的产品,我们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种办法来讨论。

官方方式的电池校正

    官方方式主要借助于笔记本主板BIOS内集成的电池校正的程序,一般的说法是“Battery Refresh”或者“Battery Calibration”,翻译过来就是“电池刷新”或者叫“电池校正”,具体方法比较简单,接着杨仔以联想笔记本为例,教你这种官方的电池校正。

    第一步:开机,按下F2键进入主板BIOS设定,笔者拿到的本本电池这项在Setup选项中,你也可以在Power项中寻找,因本而异。

此项进入

    第二步:进入Setup项或者Power项后,你可以看到下面的“Battery Refresh”或者“Battery Calibration”选项,Enter键点击进入。

第一次确认

    第三步:此时为第一次的电池校正确认选项,随后还会有一次,并可以让您选择关机取消,如果要坚持的话,点击Y继续。

第二次确认

    第四步:画面变为从右向左的滚动条式,左侧有电池电量的检测,笔者的本本不要求电池电量一定充满再放,另外像很多现在的主流品牌,都会提示要求把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插上给电池充电,等电池电量充满后,屏幕又提示用户断开电源适配器,之后笔记本开始持续对电池放电,直到电池电量耗尽。

放电中

    第五步:随后的等待就不需要随时看着了,笔者粗略的计算了一下,夜间11点左右开始的放电操作,早上5点半笔记本已经关机,但还有余热,说明断电时间不长,可见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随后插上适配器关机充满电,指示灯灭,整个校正过程结束。

    以上就是官方方式的整个校正过程,适合自带校正软件的笔记本使用,一般情况下,如果在1年左右就发现笔记本续航异常的话,这个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