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06):
电脑开机出现F10=ROM Bssed setup按F10无反应,按着ESC按F10后出现ENTER再按其他无反应,请电脑高手指点,非常感谢,急,谢谢

网友:
提供你几种方法
1硬盘启动区错误~~~~~~
你开机时按DEL进BIOS看看自己的第一启动是什么.应该是HARD什么东西的
2是硬盘启动区 是不是电脑无法开机了 放张启动盘进去,装下,看看是不是提示找不到硬盘驱动器
网上找的,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