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单面256 如何弄成512问题

楼主(2010-11-06):
我有几条256 条,大家都知道256没 用于是就想搞成512加强性能,高手指点,
高手现身...

网友:
呵呵,我不知道怎么说了,这个。。。。。

网友:
你是想加工成512的? 还是说在系统改成512M的内存?
实现加工512,容量一样,位数一样。等等参数要达到哦。才可以搞。

网友:
型号一样吗?

网友:
一定的一模一样啊?
我用位数相同的可以不啊

网友:
关键是合并后spd怎么弄,spd不对会全红的

网友:
要都是八位的才可以搞,16位的搞不了,4位的好像也是搞不了的吧?

网友:
单面4颗粒16位的也可以搞,256拼条最好搞一样的条子,颗粒不一样的条子 跳板 我弄过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