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集显 无VCC1R8A

楼主(2010-11-06):
一个915北桥的T43集显本,开机电路跑到0.7V,无VCC1R8A电压,是有MAX1993控制,1993的VCC,V+,VDD电压都正常。开机23脚

VCC1R8A_ON有3.3V控制电压,1脚和6脚无电压,上管有5V控制电压,下管没有。1993换了,1脚6脚连接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有修过的师兄们给点头绪!!!!!急呀

网友:
量一下VCC1R8A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短路啊 对地263

网友:
芯片你是不是没换好啊,现在REF 都没有  这个芯片还没有工作正常呢

网友:
难道是又换了个坏的??有可能北桥坏吗?

网友:
没修到过T43少电压的,估计不会太复杂,查一下基本的东西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再换一下芯片试试

网友:
供电条件控制信号都满足的话,良芯片应该可以工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