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期短路的华硕电源(型号不记得稍后发上来)

楼主(2010-11-06):
       一个超级奇怪的华硕电源24+4 口 额定250W  ,一切电压 全部正常  能带动主板 硬盘 光驱 显卡 原本以为这个没拆过的电源 是正常的 没想到 这才是恶梦的开始。
       昂达965PD 主板 上这个电源 。开机 CPU 风扇转 5秒  主板呈现短路状况。自动断电。1秒后 又自动回复电压 自己开机。一切开机正常。烤机一个星期 没问题。
      在长时间使用 我发现 这个电源 再按下开机键的时候 ,偶尔会短路一下,断220V 输入 2分钟后插入220V 又一切正常了。又不见短路了。
      用镊子短接黑线 和绿线 怎么接都不见短路,只要一上主板 按下开机 按键 偶尔就会短路 真是不明怎么回事了?求解

网友:
铁克怎么整天修电源,那来的那么多坏电源,你别的不修吗

网友:
电源盒输出不正常,查电源板上小电容。

网友:
这不是短路,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我只会微微修电源 其他不会修哦 还有一个会修 主板 显卡爆浆的电容会换 其他不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 一个排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路之后 重新开机就一切正常了波 带3个250G 硬盘 不见有问题

网友:
搞什么啊,你都不会想想机箱开关有问题啊!晕死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见过做维修的 带机箱上工作台的么?

网友C:
我看你上边讲的是按下开机键啊,难道我理解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上边讲的是按下开机键啊,难道我理解有错

不懂怎么讲了你~~~~~

网友C:
如果你一直用的都是同一个主板,可以换个主板试试,看是不是主板有轻微短路或是内存不良

如排除主板,可换个电源试试,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当然、相信你已经确定了

我以前遇到过电源风扇转下就停,再短接,转下又挺,打开清灰后,正常

你可以看下是否有轻微短路!

网友D:
有可能是内存或者内存槽有接触不良吧。

网友E:
看看那个250V105电容,

网友F:
我感觉这个问题是电源里某个重要元件性能不良,当它性能不好的时候电源负载能力差,所以主板才会出现那样的现象,像这种软故障找到故障原因也不容易,建议把一对300V的大电容换掉,如果还不行赶紧换电源,毕竟用这种电源带着硬盘对硬盘来说简直就是慢性自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一直用的都是同一个主板,可以换个主板试试,看是不是主板有轻微短路或是内存不良

如排除主板,可 ...

我换了华硕845主板 故障还是那样 某个时候启动主板 总会短路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内存或者内存槽有接触不良吧。

我换过主板测试了 还是会某个时候短路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这个问题是电源里某个重要元件性能不良,当它性能不好的时候电源负载能力差,所以主板才会出现那样的 ...

被你说中了 开始 我不知道 以为是主板设计 先短路一下 才正常供电 所以 这块昂达主板 真的短路了 硬盘也有的时候认盘 有的时候不认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那个250V105电容,

稍后试试 这2个电容 有点贵 220V 470UF

网友:
“短路”?如何理解?应该是停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