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加热后能亮机

楼主(2010-11-06):
有个5200的显卡亮机代码不亮机 可是用风枪加热后可以正常亮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亮就多试几次,进系统跑3D看看,没有问题就暂时用着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芯片虚焊了,用BGA加焊显卡芯片

网友:
显卡GPU有点空焊 可能也用不久

网友:
加点焊膏再加焊GPU这是GPU空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