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源IC 发烫

楼主(2010-11-06):
主电源IC 51120 一通电待机0.12 手摸此IC 严重发烫 ,换了一个还是 那样 然后又把外围都换了 3v 5v 可以出来了 可是 还是 发烫 用手一摸就掉电 , 量3 —— 5 v电感阻值都正常 现在 还怎么查哦 ????
掉电

网友:
同样是51120,摔过的电脑,待机0.11A,能正常开机
待机 3 5v电感就有点烫.,无短路现象.进系统1小时,电感还是烫,但能正常使用.

网友:
51120,我把CMOS放电修好了一台

网友:
短路吗
看下自举升压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查一下此芯片的供电输出和输入

网友:
谢谢 了 这个故障 我查出来了 , 51120 有一路电压是去 gei cmos 供电的 那边有一颗接地小电容坏了 造成的 有空我吧那个图发上来

网友:
小电容真不好找的啊 有啥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