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进不去系统死机 CPU坏

楼主(2010-11-06):
前几天我见一个联想945的机器走到XP的滚动条时死机,黑屏。我以为是系统坏了,从新装一个系统还是XP的滚动条时死机,黑屏。我又把内存‘硬盘换了还是老样子。实在没办法了 我把CPU换了,机器好了

网友:
。。。。。很少见呀,经验呀

网友:
楼主你刷一下CPU座看有些是座子接触不良的,特别是 775的座子有些CPU正常 有些不正常的。

网友:
厉害,,要我看,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有碰到过几例一样的,也是开机时死机或者很慢,重装过系统,换过内存、硬盘、电源还是一样,没办法了,试换一下CPU居然好了,确实是CPU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
不知道你们试没试 在bios里关了缓存
能不能进系统
有一部分u是缓存出了问题,关了以后速度肯定影响,不过这样修上 有的客户挺高兴!

网友:
没见过,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