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R自动触发

楼主(2010-11-06):
  板号:F5R          未拆机之前插适调器,电流0.5A  以为是大电流?结果拆机之后,发现CPU核心供电都出来了,,判为自动触发,量各大电感没短路,电压也出来了。。CMOS小电池更换过,BIOS也刷过。量EC(ITE8510)的晶振,有一个脚有电压不起振,将晶振,振电容,,EC全换了,故障依旧。断开EC 2脚,到触发开关的线路,故障依旧。量EC的69脚(PM_PWRBTN#)信号,有电压,,但不会跳变,,怎么会自动触发呢?    对了,,此机还亮过一次,然后自动触发就不会再亮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自动触发就点不亮,不自动触发就OK,最后是换EC解决的,那个EC脚多,看看是不是没焊好吧(实在不行就1个脚1个脚的检测)

网友:
已订了,EC,换上去不知道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