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的主板(内存总线是由哪供出来的?)

楼主(2010-11-06):
NF4的主板(内存总线是由哪供出来的?)
今天接了块主板,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跑C1
测试了所有供电电压都正常(就是内存总线的供电不正常)
内存的总线是哪供的?

网友:
在线等待````

网友:
不知道问什么,总线接CPU,供电接MOS

网友:
NF4什么板啊  要说清楚点啊

网友:
你是说插槽边上的电阻上面的内存负载供电吧。一般经过场管或者RT8173八脚芯片转出来。

网友:
应该是进BGA,双桥的话进南桥

网友:
换下电源管理芯片试下,先加焊

网友:
你说的是单桥的AM2的吧?如果是加焊桥不行就换

网友:
CPU空焊没,用带灯测试座测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