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gm-s2h風扇轉一下就停

楼主(2010-11-06):
點一下開關轉一下停了,再點再轉一下.
點住開關3秒,風扇不停了,主板不跑馬...
本來挺好的,換了個機箱就這樣了,咋修亞.

网友:
拿出来试一下,如果还转下就停,就把小4头电源拔下再试。

网友:
拔下4頭也這樣的.
除非連cpu也拔了

网友:
那就换cpu再试。可能u坏了。

网友:
那就有可能IO也挂了 我有遇过

网友:
如果是开一下就停得话就是CPU电路短路了,如果是还能开的话就是机箱和主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