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掉在开亮下灭

楼主(2010-11-06):
第一次开机用多久都正常,关掉在开亮下来,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可能电压问题,放电试试先

网友:
这种型号的机器,是灯管的问题了,把灯管拆下在焊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条,以前我修过一台LG的也是这样。后换高压条解决。

网友:
拆开机子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电容坏了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三楼哥们说的对,通病了,都是灯管问题。拆开重新焊接。屏是群创的,MT190AW01或者02

网友:
不错,不修也行,不关的话还能用。

网友:
我也比较倾向于灯管故障,通不通病我不知道这个故障适用于维修所有的机器吧

网友:
你机都不拆开看一下说不定是电容坏或都明显的空焊造成 ,只问是没用的什么都要先自己动去做测量后再问。

网友:
哦!灯管的问题,应该是灯管第一次开机发热后出故障

网友:
把灯管焊接一下接触不亮会造成不保护的

网友:
先拆开看看在说的    没看到现象没办法帮你 分析问题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开始也以为是灯管问题,但一直开机能用,如果管灯有问题就不会第二次开机才灭,换了高压OK了

网友:
灯管不换过几天还是会回来的,到时你加的高压板也会坏掉。

网友:
这种机型修过好多了,都是灯管接头处线断了。尤其是屏上方的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般都用测试灯管试,比较容易能排除是高压 还是灯管的问题。。。。。飞利浦的机器灯管断线的多,发热大

网友:
这种型号的机器,是灯管的问题了。这个是通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