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I代内存是怎么取下颗粒的,为什么我换了后屏幕大花了?

楼主(2010-11-06):
有一条金邦的DDRI代512MB内存,单面八颗的。用RST扫出来是第六颗坏了,
我还有一条是256MB的一代内存,是四颗粒的。金手指烧坏了,但是小心插进主板还是可以用的。我就放在这里取配件,取了一个颗粒64M的上去,不是同型号的。谁知道试机点不亮,用好条带着开机,屏幕大花、、、、
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啊,我是用热风枪吹下来的,是不是热风枪吹的时间太长,把颗粒搞坏了啊??????????

网友(点评):
dan单面8IC的512,有8位和16位的哦,分别,你那个256的4IC肯定是16位哦,哥哥。找个容量一样,位数一样的搞上去不就OK了。

网友(点评):
顶下安信!说得很好,你那单面8颗粒的,是每个颗粒8位!而那4颗粒的是每个颗粒16位。结论:位宽不同,所以不能代换。鉴定完毕。

网友:
BGA 封装的还是IC 封装的,IC 就用烙铁拖

网友:
IC封装的啊,我是加了助焊膏,再用风枪吹,吹动了再用镊子夹下来的。好像搞坏了

网友:
你有没有注意颗粒的位数啊!!512的也可能是8位的,而你256肯定的16位的颗粒

网友:
最好换同型号的颗粒,成功率会高点

网友:
唉,内存就是我这样修坏的,我没有去查他们的位数,现在两根条,一根点不亮,一根大花

网友:
悍工是否过关?焊好后是否清洁好?

网友:
兄弟我焊工没问题的

网友:
dan单面8IC的512,有8位和16位的哦,分别,你那个256的4IC肯定是16位哦,哥哥。找个容量一样,位数一样的搞上去不就OK了。

网友:
我估计你带 换的颗粒为数不一样。找个一样的颗粒搞上去哈

网友:
512的条可能是8位的  256的条肯定是16位的 位数不一样 当然不能代换

网友:
必须换一样型号的

网友:
那请问大家,位数一样,容量一样,品牌不一样, 是不是也可以代换?
品牌不一样只是有可能换不成功是吧?

网友:
一代的内存最好不用风枪吹,用一个好点的电烙铁装、取颗粒,我一直用936感觉很好,一般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你换的颗粒也不对,好好参考一下安信哥的话

网友:
嗯,再请问一个问题,有两条内存,都是单面8颗的,他们的位数会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都要去网上查一下他们的位数?

网友:
大家能看出这个颗粒的位数吗?从编号上能看出来,还是上网查呢

网友(点评):
64M 8BIT

网友:
你这应该是8位的,背面应该也可以加芯片变成1G的。

网友(点评):
朋友,看来你是高手。不过我不知道这是几位的,不过他背面确实有空着的颗粒位置。我这里还有一根相同的,不过是好的512的。等以后收的条子多了,再试着搞一下看看

网友:
找个容量一样,位数一样的搞上去不就OK了。

网友:
我不是高手,我是超菜鸟,哈哈,现在还没修好一条内存,嘿嘿。

网友:
这个双面就是1G的,固件也有~~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0674-1-1.html

网友:
谢谢楼上这位朋友 ,下次我要改的话,就找你这个资料,呵呵呵

网友:
IC顆粒規格不對.....512MB(32*8顆粒)  256MB(16*16顆粒)..兩者是無法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