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芝 M332

楼主(2010-11-06):
此机开机有显示 但是过LOGO后就是灰屏了 没其他放映 进不了系统 按F2后进BIOS设置 也是灰屏 开不到设置画面 硬盘有系统的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本本硬件
的帖子
外接显示器看下呢?屏?显卡?

网友:
兄弟啊. 试试主板小电池放电.

网友:
盛威维修中心
的帖子
既然能开机再放电你觉着有意义吗??

网友:
灰屏,是不是高压板坏了呀。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BIOS版本太低了引起的。一般可以先放主板电池的电处理。之后刷个新版本的BIOS就可以了。如果不得那就是个人RP有问题了。

网友:
是挺奇怪的 楼主能把配置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