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没供电

楼主(2010-11-06):
我手头有一个联想2746笔记本,能进系统,触摸板鼠标好用 就是外接没反应  USB口没供电,大家帮提供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找供电啊 看看谁给的

网友:
飞个5v供电看看咋样,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是不是电感坏了,5V供电一般都会有0欧姆电阻或电感,

网友:
谢谢大家,今天早上我修好了,就是飞了个5V过去,然后断开他原来的供电,飞了2跟线 4个USB口都好用了 测试OK

网友:
刚刚上来看大家给的指点 衷心表示感谢,心有灵犀一点通

网友:
跑线路,找供电,很容易修复的

网友:
直接改下电路不就行了,飞跟5V的呗,最好中间加个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