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焊接东芝NEC大电容

楼主(2010-11-06):
在论坛上搜索东芝大电容
看到有朋友不知道怎么焊接
其实比较简单

将电容的外壳用手术刀小心撬开。(即使撬坏点也没关系)
850风枪去掉风嘴,像植珠那样旋转吹(里面的熟料小框是耐高温的)
好了后将外壳扣上去,如果撬坏了不能固定,弄点纸胶布粘粘即可

网友:
我遇到都是把大电容拿掉 在它原来的地方焊两个普通电容  打斜焊 然后再另一面主板再加两个电容就行 有预留焊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