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23光驱损坏装系统出问题的方法!!

楼主(2010-11-06):
IBMT2系列的笔记本,系统损坏,又无光驱,如果分区表没有损坏,尽可能不要重新分区,分区也最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分区,光驱损坏的可以拿到台式机上GHOST,要用FAT32的GHOST系统,不要用NTFS的。用NTFS的分出现启动后一个光标一直闪。
如果分区表损坏的,挂入台式机,进入BIOS,要把挂入硬盘的类型改为Large,一般是默认自动。用DM分区,分完区后,进PE用分区表医生重建MBR,再GHOST入FAT32系统,没有不好的,有问题可以发贴问我,这是我几个星期的成果

一些老的本本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按分区表损坏的方法,挂入台式机,一般有三种硬盘类型,每种都要试,每试一种,DM分区,重建MBR,再GHOST,一直到OK,硬盘类型选错一般就会出现NTLDR IS MISSING

网友:
用USB不能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T23是奔三老本,你说呢

网友:
用外置光驱行吗?

网友:
老本BIOS无USB程序 U口还是低速的1.0  用U盘不好装

网友:
还是习惯把盘拆下来挂到台式机上GHOST   简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