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白屏 屏线红色线连的保险电阻烧了 后面要怎么量

楼主(2010-11-06):
求助 白屏 屏电路上屏线红色线连的保险电阻烧了 后面要怎么量
求助

网友:
后面测试大点的贴片电容,我遇到白屏的全是贴片电容击穿。

网友:
对,测试电容。

网友:
测试大点的贴片电容 看有没有击穿 或者用万能电源用低电压测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接可调电源 低电压大电流 烧 那个热就是哪个

网友:
zjjwwx
的帖子
电流法以前没用过 驱动板5V进屏电路 是不是 比5V稍微大点 6V7V烧

网友:
要用低压烧啊,电压高了不是烧短路的元件,是烧坏芯片啊!比如,本来是5V的,给他上个3V,电流调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