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K193D的电源板的一个IC和电阻爆了,哪位知道型号请告知,不胜感激!

楼主(2010-11-06):
如题。
保险丝也断了。或者有哪位能提供下图纸,也是不胜感激。

网友:
好像是 203D6     R是102的

网友:
看看B+400V是不是经过几个大电阻到203D6的第8脚   前几天修过一个联想  美格的都是它炸了  那个102电阻坏了电源会带不动负载的

网友:
多谢。明天我试一下再来汇报工作。

网友:
看走线应该是LD7522,5脚地,6脚输出,7脚接了电容像是电源,4脚接了电阻到S极应该是CS,

网友:
能不能把板号告诉我,我好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晚上回家了,明天上店里查完了发给你。先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板号是什么,都写出来
正面有个条形码H79195 1400511R
背面H79195 1400511R  HJ553AAK149G 0838 g还有一行49174140010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