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音频故障与CPU

楼主(2010-11-06):
各位DX,真的要请你们指教了。先前,本人发过个的一个求助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7351-1-1.html)。是音频问题的。
本人有颗PD915的U,原来是拿一块INTEL 945搭配在用。后来这块主板只要硬盘有读取动作,音频就会吱吱声。因维修技术问题,求助后未动手,拿了手上一块拆机联想945主板换之,使用正常,使用一段时间至最近,左声道开始一直吱吱声,关闭掉MIC也会。

这U因为发热量大,CPU周围供电部分的电容都很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引起音频吱吱声?请大侠指教。如果是我就要换U了。因为已经用上两块板了。谢谢。。。

网友:
沉了沉了,还没明灯指点?

网友:
没人能为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
CPU的供电正常吗,你说的那个电容,会烫手,肯定有问题吧

网友:
先把电容换掉再检查其它!

网友:
实在不行了把声卡芯片拆掉。加个独立的试试

网友:
主机工作时,CPU周围的电容,挺热的。可以用烫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