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寨上网本的怪问题

楼主(2010-11-06):
  山寨本进不了系统,用U盘启动进不去PE   从台式机上Ghost后,要从本上起来就进到XP滚动条那里 ,滚动的特别的慢。而且一直就那样进不去,也不死机。南北桥都加焊过 网卡 声卡也去了也不行。  怀疑是不是BIOS出问题了啊,没有程序。

问题已解决 就是南桥问题,更换后 一切正常。

网友:
没有高手遇到过次问题吗? 硬盘换过新的啦。裸板也试过了

网友:
你等了多长时间呀      有的要10几分钟才行            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把机器配置说清楚啊,芯片组,让大伙帮帮你,这样谁能帮啊,一抹黑

网友:
查 CPU到南桥的控制线。是否开路

网友:
山寨本偷工减料 很严重 哎~~维修 头痛   我遇到过一个顾客 一来我们店就说他的笔记本多好多好是从广州寄回来的   结果还是WIN98的 简化系统  很明显又一个被骗了 哎~~

网友:
加焊下CPU试试,

网友:
感觉南桥有问题,有代换的可以换个试下

网友:
不进系统好象一般跟BIOS没关系吧

网友:
放弃吧这样的故障头疼死你

网友:
遇到过。。。好像我们是升级BIOS解决的。。。不插电池会这样不??

网友:
是via的cpu还是n270,要是c7 m就把cpu取下重置!搞过很多

网友:
n270 的U   945的北桥。插不插电池都是一样,。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是南桥有问题 。

网友:
把南桥换一个

网友:
上网本、 个人认为 需要刷写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可是这种BIOS不太好找噢, 主板  TIMS-A01 3.0     子码:900000001301 BIOS:1.4.00-25    那位有这样的BIOS 。

网友:
真是南桥惹的祸。更换后OK